关于读PIN的高低电平的事情

楼主(2013-09-17):
小弟菜鸟,请问各位,STM32的低电平和高电平范围是多少呢?
我的输入是1.65V左右,实际测试在1.6V以上,为什么读不出高电平呢?

楼主:
悬浮输入,检测点是3.3和GND之间串两个10K电阻,分压点之间给PIN口

目前的解决方案是,将IO口配置弱上拉,使用两个电阻并联,然后是分压点的电压值提高一些,得到了我想要的效果

可是不明白,为什么1.6V得到的却是低电平......
求解

网友A:
数据手册没有说明 1.6V 是高电平. 看说明:

1.6V 落在高低规定的中间, 按照 斯密特 特性,  结果是高还是低, 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没有说明 1.6V 是高电平. 看说明:

多谢,资料我也看了,没看这里
这样就明白了
现在的方案只能选择非低电平了.呵呵
谢谢版主

网友B:
要么你让它不要处于这个区间,要么干脆用ADC读.

网友C:
这个你就要看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