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3RCT6芯片采集OV2640摄像头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13-09-17):
我用STM32F103RCT6做摄像头OV2640数据采集,输出为JPEG格式,目前能采集到最大的图像为1280x960,还有其他不同分辨率的图像。1600x1200还没采集到,输出的JPEG格式数据量很大,估计达50 60K吧,1280x960的也只是一些简单单色的图像,色彩颜色多了数据就变的很大,也接收不下来,不知道有没有哪位仁兄做过OV2640摄像头,可否给点提示,如何处理这么大的一串数据,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

楼主:
JPEG输出是一整幅图像通过检测头尾能把一整幅图片接收下来,发送到PC机上显示出图像,但是如果图像色彩增加了,它的数量也就增加了,问题就是在如何把这幅图像分几个缓存接收下来,哪位仁兄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给我提点提点吧,小弟在这先给各位大哥大姐说声谢谢了

网友A(2015-08-25):
哥们,你的stm32和ov2640做的怎么样了,我和你做的一样,现在卡住了,现在输出的是jpeg320*240的图像,不过没办法保存,你是怎么保存的呀??

网友B(2016-05-03):
如何把这幅图像分几个缓存接收下来

lz是说有多个sram么?如果速度不匹配,猜测可以FIF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