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远程升级的思路

楼主(2013-09-17):
我现在有一款单片机要进行远程升级,内核是51的。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大家看下有什么好的建议提下小第在这里谢谢了。
1,将程序分成3分在flash,第一份是bootloader,第二份是主应用程序,第三份是我自己的API,第4份是更新好的固件
2,先主程序检测到有更新包发过来,进行接收当判断接收完了把flash中的更新标志位置1,然后重启bootloader检测到flash中的标志位后程序不进入应用程序中,跳转到IAP中执行,IAP对应用程序进新更新,更新完以后清除标志位程序进行复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要让沉了

网友A:
远程升级, 怎么远程传送数据也许是个最麻烦的问题.

网友B:
远程?以太网,还是MODEM?

网友C:
有点难度。

网友D:
我目前用STC公司的IAP系列MCU做过,用STM32F103做过,都可以可靠实现。

网友E:
如果是RS232或RS485总线,用STC的自定义下载——运行中/不停电/自定义下载软件

网友F:
就是一个划算不划算的问题,iap占用1k,tcp/ip协议占用几k,加密1k,剩下的够用就行了.

楼主:
打算用外部EEPROM存储接收到的固件了,远程的话用GPRS传输。

网友G(2013-12-30):
有没有STC单片机代码参考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