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STM8 IO口配置问题

楼主(2013-09-17):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u8)0b11000000,         /*!< Output push-pull, low level, no slope control */
这里我有点看不懂,按照这个IO口的配置是DDR=1,CR1=1,CR2=0,那CR2=0,就是最大输出速率是2MHZ,那怎么会是fast呢,反而CR2=1的地方,说是slow slope
这个怎么理解呢,谢谢各位帮忙指点

网友A:
仔细看手册,定义,解释不一定正确

楼主:
手册是说0:slope limited to 2MHZ
1:slope limited to 10MHZ
那应该1的时候是no slope control,是吗?
我是想着库文件,解释有错的话,不该名字定义也错

楼主:
还有,我这个CR2设0或者1,影响大吗?我看我这边代码都是设0的

网友B:
速率不同,辐射不同,一般是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