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光耦输入端只取自某一路电压时,其它电压是不是不稳

楼主(2013-09-17):
开关电源一般都有多路输出电压,如果稳压光耦输入端只取自某一路电压时,其它路电压是不是不稳?

网友A:
变压器每一路的匝数都是有一定的匝比的,因此,一路稳定,另外几路也会稳定,但不太精确

网友B:
要看你变压器结构的,
另外如果光耦那一路重载,那其他几路电压会偏移蛮大的
所以对于多路的应用,自己另加LDO 稳压是个好办法

网友C:
尽量减小各输出绕组之间漏感,每路输出都要带假负载,能同时带载当然更好。
共地的话,抽头比较好点。
一般反馈会加在要求比较严格,负载比较重的那一路,共地的话可以采用加权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每一路的匝数都是有一定的匝比的,因此,一路稳定,另外几路也会稳定,但不太精确 ...

一定的匝比只说明只有“有反馈的那路”电压稳定。而此路电压稳定并不等同于其它路电压也同样稳定,因为其它路电压输出跟脉宽(这个是被稳定的)和负载(这个并不一定了)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变压器结构的,
另外如果光耦那一路重载,那其他几路电压会偏移蛮大的
所以对于多路的应用,自己另加 ...

认同。
修一液晶,屏闪,测24V电压下降,后来查此电源只在12V处有反馈,所以24V下降只跟24V的这路:负载或24V电容相关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减小各输出绕组之间漏感,每路输出都要带假负载,能同时带载当然更好。
共地的话,抽头比较好点。
一般 ...

我的电源是液晶电视的,24V屏供电并无采样反馈,(这路负载最重为什么不拿它采样?)
采样取自12V,主板5V,3.3V,1.8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源是液晶电视的,24V屏供电并无采样反馈,(这路负载最重为什么不拿它采样?)
采样取自12V,主板5V,3 ...

“一般反馈会加在要求比较严格,负载比较重的那一路”
轻载24V重载22V+,这个还算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