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驱动电路分析

楼主(2013-09-17):
请问这个电路,mos管能完全导通吗?

网友A:
1、Q12/Q14是否源极、漏极搞错?
2、驱动电压18V,供电电压12V。两者差6V。如果电机电流比较大的话,上管难以获得比较低的沟道电阻。
3、建议栅——源电压最好不要超过15V,以保证安全。
4、既要保证上管导通时足够低的沟道电阻,又要保证栅——源极间的电压不超过15V。建议上管用自举电源驱动,同时在各MOS管栅——源极间加12V稳压管加以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Q12/Q14是否源极、漏极搞错?
2、驱动电压18V,供电电压12V。两者差6V。如果电机电流比较大的话,上管难 ...

1:画错了;
2-3-4 ,意思我明白了,但自举电压驱动电路不懂,有参考吗?
谢谢

网友:
H桥驱动电路 网上很多资料 解释也很详细。

网友A:
不复杂,就几只二极管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就几只二极管和电容

呵呵。这电路有点费脑细胞;
我照葫芦画瓢,画的电路,不知理解对不对?

网友A:
1、C16、C17没什么作用,建议取消。
2、C18、C19容量太小,建议1u以上,甚至可以并联上100u的电解
3、鉴于R4和R27阻值比较小,建议D7与D10间的连线取消,并且在PWMB-V与VCC_MOSV间加个220u的电解电容,同时C20也用220u电解(如果在电解上并联0.1u小电容更好)
4、栅极对地的电阻取大些,比如100K
5、如果对速度要求比较高,可以考虑在MOS管DS间并联肖特基二极管(因为MOS管中的寄生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比较大)。这样发热量会小些。

网友A:
如果你的VCC_MOSV也是12V的话,可以考虑VCC_12V与其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16、C17没什么作用,建议取消。
2、C18、C19容量太小,建议1u以上,甚至可以并联上100u的电解
3、鉴于R ...

谢谢,高手,我一定做出一个完美的H桥出来;

网友A:
如果R20/R27/R4/R12用恒流源(简易的近似恒流源)替代会更好些(电源消耗小些,这对电池供电的来说是有益的)。

楼主:
3、鉴于R4和R27阻值比较小,建议D7与D10间的连线取消,并且在PWMB-V与VCC_MOSV间加个220u的电解电容,同时C20也用220u电解(如果在电解上并联0.1u小电容更好)
R4,R27我可能不加,NC,因为标准图腾驱动,没这个电阻。

网友A:
估计你是用单片机驱动,要注意驱动时上下桥臂间增加“死区”,防止上下桥臂直通。

楼主:
按大侠说的,已做修改;
R4,R27可能不要,所以(旧图D7,D10) (新图 D4,D7)二极管之间没断开;

网友A:
C16极性反了!

楼主:
电容极性已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是用单片机驱动,要注意驱动时上下桥臂间增加“死区”,防止上下桥臂直通。 ...

应该没问题,正转和反转中间有个停止状态;

如果你上下管都进行PWM调制的话,不光正反转间要加死区,而是在输出PWM时上下管间要加死区。

楼主:
有一点不是很明白:电路用12v电源自举出一个电压驱动上管可以,为什么我硬加一个18v电压就不可以?

网友A:
你加24V就没问题,(当然栅——源极间要加稳压管限幅),自举电源可以达到24V(比MOS管最高源极电压高12V)

楼主:
奥,明白,主要18v达不到那个电压值;
要硬加24v电压也可以,不过mos管ds要加稳压管保护;

明白,谢谢高手。

网友A:
用自举的好处是可以少用一组电源。且不管电机用多大电压,驱动只要一组12V电源即可。

楼主:
有空做几个板子;

网友B:
vcc-18v与地链接再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18v与地链接再一起了

多谢,已修改好;

网友C(2015-01-29):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就几只二极管和电容

您好,能讲一下大概原理吗?没看明白怎么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