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Tiny-SDK-M058S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13-09-17):
电脑上插上 NuTiny-SDK-M058S 开发板, 电脑上出来一个 USB 人体学输入设备, 安装 KEIL 的驱动后, 还是这样.
光盘上没有找到设备的驱动, 我用 CooCox 调试 (这个软件说明里称直接支持 Nu-Link 的调试器.
但是点击调试后提示错误:

Error: Connect failed, check config and cable connection
Program Download Failed !

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需要 安装 Nu-Link Driver 光盘里面有这个文件夹,或者去官网下载 Nu-Link Driver都可以

楼主:
我看过了, 也装了一个 KEIL 的 Nu-Link Driver, 这是调试插件, 不是设备驱动.
USB 人体学输入设备 能通过正确的驱动变成 Nuvoton Nu-Link 吗?

我看 coIDE 里面有 nu-link 的驱动 INuLink.dll, 为什么还不能在线调试?

网友B:
不是说第一块板子有瑕疵吗?指的就是这个?   第二块马上邮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第一块板子有瑕疵吗?指的就是这个?   第二块马上邮寄了

弱弱的问一下 大概什么时候 会发啊

楼主:
早已经收到邮件了. 里面最关键的一句话:

Rework 方式如下
• 把SW1 的 GND與 JP2 GND 連接起來

由此我想, 这一根应用板那边的连线, 应该不会导致 jtag 那个的工作. 所以不大可能是瑕疵引起的问题

网友D:
跟地线的问题无关。

感觉还是NuLink驱动没装好。

网友E:
它确实是HID设备,不过你必须安装那个NU_LINK驱动才能用.

楼主:
收到了新板子, 马上测试, 还是 "HID设备". Coocox 点调试, 还是这个错误信息.
Error: Connect failed, check config and cable connection
Program Download Failed !
很奇怪. 查了下Debugger 设置, Adapter 为 Nu-Link, 没有错. Port 只能是 SWD, 也不会错.
将 Max-Clock 由 2M 改为 500K, 呵呵, 就连接正常了. 此后再改为 2M, 也能连接正常了.
第一次要用低速. 难道是出厂程序的问题?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G(2013-11-29):
出厂程序的问题?

网友H:
驱动没装好,应该是

网友I:
这个板子没有,上次申请没有给我,额就伤心了。

网友J(2014-01-20):
同志,您好像没有安装驱动程序吧

网友H:
你不安装好驱动,咋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