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发出“吱吱”的叫声

楼主(2013-09-17):
   各位大虾:   本人最近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LED显示屏上用的开关电源会发出声音,在网上查了一下 说是电容发出的。这个声音会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大而增大。现象如下:
      第一: 通电的情况下,负载为零,就会发出“吱吱”的声响;
      第二: 当LED显示屏工作的时候,将显示屏亮度有低向高调的时候,声音会越来越大;
   请教各位是不是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victory: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A:
多半是频率太低或者是变压器绕制有问题,如果绕线太松的话,就会发出声响,这是亲身实验的

网友B:
你确定是电容而不是变压器再响?
你仔细听听,摸摸是否有感觉
另外,点胶试试

网友C:
1,机械振动,如变换器磁芯、线圈,浸漆解之
2,压电效应,如RCD,RC中的瓷片电容,串电阻或换材质除之
3,音频脉冲包络,如环路不稳定,pwm包络进入音频范围,典型的大小波,电流脉冲束,间歇工作均会产生噪音,这个得在布板,参数设计上下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机械振动,如变换器磁芯、线圈,浸漆解之
2,压电效应,如RCD,RC中的瓷片电容,串电阻或换材质除之
3, ...

第一: 机械振动的话,可以排除。因为产品是在静止的情况下测试的;
第二: 这个是我很赞同的理由,主要是目前找不到合适材质的电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机械振动,如变换器磁芯、线圈,浸漆解之
2,压电效应,如RCD,RC中的瓷片电容,串电阻或换材质除之
3, ...

对于第三点:  由于我针对的是LED显示屏,他在工作的时候是在不断的刷新的,所以是一直都是脉冲电流,不停的开关,像您说的所谓的环路效应,我不是很懂。版主您能不能具体的指导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机械振动,如变换器磁芯、线圈,浸漆解之
2,压电效应,如RCD,RC中的瓷片电容,串电阻或换材质除之
3, ...

并且版主还有一点:
    可以确定的是,声音是由驱动LED灯的驱动IC旁边的旁路电容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电容而不是变压器再响?
你仔细听听,摸摸是否有感觉
另外,点胶试试 ...

我听了,我确定那个声音是由驱动IC的旁路电容发出。该电容是104的贴片陶瓷电容

网友D:
开关噪声,开关频率正好在人耳能听到范围内,调整开关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听了,我确定那个声音是由驱动IC的旁路电容发出。该电容是104的贴片陶瓷电容 ...

换个104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并且版主还有一点:
    可以确定的是,声音是由驱动LED灯的驱动IC旁边的旁路电容发出来的 ...

换成涤纶的,CBB等试试,或者干脆换个小电解上去,进一步确认是不是由此电容发出的。。。
这些材质都木有,多并几个瓷片上去,看能改善否。。。

网友E:
电容?电容还会响啊。个人感觉电感响的可能性大点,你再确认一下,应该是电感的功率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容?电容还会响啊。个人感觉电感响的可能性大点,你再确认一下,应该是电感的功率不够 ...

电容还真能响

网友G:
这个应该一般是变压器响的吧,变压器做的差的话电压高点,就会拉弧声音,电容响,没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一般是变压器响的吧,变压器做的差的话电压高点,就会拉弧声音,电容响,没遇到过; ...

变压器拉弧那还了的。。。玩特斯拉呢。。。线圈或磁芯振动倒是常见。。。瓷片电容唱歌也是振动了,压电效应所致,客户那有一案例,几k个板子在唱歌,一个电话苦逼的我就得屁颠屁颠的跑过去,示波器挂了一圈波波嘛事,把RCD的瓷片换同容量滴涤纶,完美搞定。。。

网友H:
DCDC的功率电感发声倒是遇到过~~~~

网友I:
可能是你的输入电容太小了,加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