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DIO 出现卡死

楼主(2013-09-17):
stm32 SDIO模式驱动SD卡,经常卡死在SD_Error CmdResp1Error()这个函数      搞了很久,还是没找出啥原因。。。。    看了几个版本的驱动都有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测试一下,两个中断,一个SDIO的中断,一个定时器中断,定时器中断开1ms一次,在里面执行时间稍微多一点如0.5ms  就是各种卡死。。。  (别说不能在中断里面做啥,这是测试)

楼主:
补充说明:测试过4张卡,都是一样的情况     排除卡的原因

网友A:
别说不能在中断里面做啥,  应该是中断里尽量简短.
为啥非要测试它卡死呢? 编程调试, 本来就是让程序去适应系统, 而不是为了证明系统是失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不能在中断里面做啥,  应该是中断里尽量简短.
为啥非要测试它卡死呢? 编程调试, 本来就是让程序去适应 ...

是的   说那句话是想不要把问题说到其他方面去       现在就是遇到了卡死这个问题,说测试只是让大家验证一下      没其他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