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90 I2C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17):
PIC16F690做主机模式,怎么设置使I2C其通信啊……大侠指导哈!没搞过I2C

楼主:
先顶哈……哪位大哥,版主技术牛人来解释哈!谢谢了……

网友A:
搞过软件I2C主机没?硬件I2C就是用硬件帮你做了那几个函数,然后通过寄存器来调用,做完了动作会通过中断来通知你。懂了没?

网友B(2013-10-21):
按照手册应该能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