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转换

楼主(2013-09-17):
大神求教如何转换成5DC基准电压,方便我AD采样?

网友A:
问google
关键字 “运放 精密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google
关键字 “运放 精密整流”

版主,可能有点区别,首先无法给运放提供供电电源,再者我上传图交流两端有压差,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A:
19VAC 和6VAC 是相对应哪点的电压?
19 和6 之间的电压是否是13VAC?
如果是 ,那可以用差分运放
不过上述你说没法提供供电电源,那咋理解啊,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VAC 和6VAC 是相对应哪点的电压?
19 和6 之间的电压是否是13VAC?
如果是 ,那可以用差分运放

请教运放如何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运放如何供电?

你用啥运放就看他手册来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啥运放就看他手册来供电啊。。。

版主您好,是这样的,此图输入原是高压脉冲电源驱动的小功率LED(通电LED亮,若输出直流脉冲短路,LED熄灭,相当于开关信号),此电源只有完全灌封,只有输入220VAC,按您所说我可能得再做个220VAC—DC转换给运放供电。这当然是种方法,之前我有想过通过二极管半波整流,然后通过稳压管得到5VDC,可是这样,响应时间太慢了,所以求更好的解决办法,所以请大神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