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高手帮忙分析这段代码,Nor flash

楼主(2013-09-17):
static int ProgramBlk(U32 addr, U32 src, U32 len)//ProgramBlk(U32 0x20000, U32 dat[0x80] , 0x20000)
{
        int ret;
        U32 i;

        addr += ROM_BASE;
        for(i = 0; i < len; i +=32)
        {
                int j;
                do
                {
                        out_w(0x00e8, addr);//buffer program
                        ret =  in_w(ROM_BASE);//ReadStatus();
                }
                while((ret&0x0080)!=0x0080);

                out_w(0x000f, addr);

                for(j=0; j<16; j++)
                        out_w(*(U16 *)(src+i+j*2), addr+i+j*2);

                out_w(0x00d0, addr);

                do
                {
                        ret = ReadStatus();
                } while((ret&0x0080)!=0x0080);

                ClrStatus();

                if(ret&0x001e)
                {
                        printf("Program addr 0x%x Fail, status=%x\n", addr, ret);
                        return -1;
                }
        }

        ReadArray();
        for(i = 0; i < len; i += 2)
                if(in_w(addr + i) != *(U16 *)(src + i))
                {
                        printf("Program addr 0x%x Fail, wr=0x%x, rd=0x%x\n", addr+i, *(U16 *)(src+i), in_w(addr+i));
                        return -1;
                }

        ret = 0;//LockBlk(addr);

        return ret;
}
这个是FL2440的开发板上JS28F320 nor flash的代码;;

有几点疑问,烦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1.第一个for循环里,i += 32;是怎么来的;
2.第二个for循环里,j 为什么循环16次;
3.out_w(0x000f, addr);这条语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for(j=0; j<16; j++)
                        out_w(*(U16 *)(src+i+j*2), addr+i+j*2);

U16 *一个指针可以写2个byte,然后循环16次就是32个byte了,这就是i+=32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