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p++与*p++的区别

楼主(2013-09-17):
指针P指向一个数组,在循环时使用p++可以指向下一个数,使用*p++也可以指向下一个数。规范上应该使用哪一种?

网友A:
*p++等效于
*p,p++

网友B:
p++仅仅是p+1,*p++是先取*p,然后p+1

网友C(2013-10-29):
长知识,长见识哈哈

网友D:
一个变量,一个地址

网友E(2014-09-13):
还是别这样写吧。改成:
(*p)++;

*p;
p++;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是别这样写吧。改成:
(*p)++;

楼上你的两种写法根本就不是一种意思。

问题是你能确定他原来的确切意思吗?

网友G:
多加一个括号不行吗?非得这么纠结。。。

网友H:
本菜鸟认为是*p++好,至于为什么,你如果先p++然后不还得取内容么,一个意思,而且我感觉你有个问题就是第一次怎么取内容,所以还是*p++好点混点威望分哈哈

网友I:
这样写就是不好的,不同的编译器可能会出不同的结果。应该加括号或写成2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样写就是不好的,不同的编译器可能会出不同的结果。应该加括号或写成2行 ...

C编译器是严格按照规则来的,有些规则是确定,不存在不确定因素。上面的运算符优先级顺序,就是确定的

网友K:
国外的一些C语言书是建议用括号来保证,我比较讨厌不用括号的方式,不想浪费脑力在**优先级方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国外的一些C语言书是建议用括号来保证,我比较讨厌不用括号的方式,不想浪费脑力在**优先级方面。 ...

这个没法加括号,加了意思不一样。
对于一些容易误会的加上括号。会更清析一些。但一些比较明显的。就像乘法和加法,你给乘法加上括号。也没什么意思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没法加括号,加了意思不一样。
对于一些容易误会的加上括号。会更清析一些。但一些比较明显的。就像 ...

不好意思,我没想清楚就回复了,该面壁。这种情况确实不好用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