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g生成ddr2的ip核时序问题

楼主(2013-09-17):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spartan3a开发板上调试ddr2的ip核,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前辈。
      在ip核的读写过程中,从时序图上可以看出是一个时钟读取或者写入两个数据,如图:

     我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在这个clk90下实现一个时钟对两个数据的读写?各位前辈多多指导啊!

网友A:
你IOB上有DDR的相关硬件

网友A:
你clk0和clk90有两个时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clk0和clk90有两个时钟啊

什么意思,看不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IOB上有DDR的相关硬件

问题解决了,是我自己理解时序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