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模糊控制算法

楼主(2013-09-17):
百度上模糊控制算法讲的太模糊了。。。。能不能通俗点给我说说。。

网友A:
楼主搜索“模糊逻辑”,模糊逻辑是人工智能两大分支之一(另一个分支是神经元),通俗来说就是把数字信号的0和1拆分成0和1之间的“相似度”,不是通过“是”和“不是”来判断问题,而是通过“像”的程度来描述问题。比如楼主和他爸爸的相似程度为0.7,但是用数字逻辑来看的话,你肯定不等于你爸爸,这时候比如你要做面容识别,就必须用模糊逻辑来描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搜索“模糊逻辑”,模糊逻辑是人工智能两大分支之一(另一个分支是神经元),通俗来说就是把数字信号的 ...

原来是这个意思,嗯。谢谢,我再摸索摸索

网友(2016-03-25):
刚接触这些,感觉很模糊!

网友B:
我看过模糊算法。模糊算法就是一个优化选择的算法。输入相关的参数,把参数分等级模糊化,然后再根据各参数的模糊化隶属度函数评定优化等级,最后把优化等级解模糊化,得到确切的优先度数字,一般是越好的优先度越大。比如说选房子,你可以考虑房价,位置,交通,大小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分钟处于什么等级(模糊化),在根据这个等级的隶属度函数确定这三个因素综合考虑的等级,再把这个等级解模糊化,得到一个综合评分数字,作为参考。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