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pt2262、pt2272吗?

楼主(2013-09-17):
想自己做个简单的遥控器,现在看了点资料,首先 说下我自己的理解, 只要pt2262 中的12位地址和pt2272的12位地址一样后,pt2272 第17管脚电平跳变

但我还是有以下一点疑惑没有理解

pt2262地址管脚A0~A11,其中A6~A11跟数据管脚D6~D0复用,同样的pt2272也是一样的情况,高位地址管脚和数据管脚复用,

问题是地址一样后,pt2272 数据端不还是原先一样的状态吗,那这些数据管脚有什么用呢。又不能从pt2262 接收新的数据

比方说

pt2262地址A0~A10为“1”,A11为“0”,  那意味着数据D6~D0为“111110”

那pt2272  的12位地址不也应该A0~A10为“1”,A11为“0”,那D6~D0不也是 111110

那这个数据管脚什么用呢:Q

等待高手的解答

这个是网上找的一个电路,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接,地址位不是会不一样嘛

楼主:
怎么我看不到那个唯一回复的信息

网友A:
很多年前用过,你看看DS就会比较清楚,比较简单的编码解码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前用过,你看看DS就会比较清楚,比较简单的编码解码IC

那我再去回看一遍

楼主:
似乎有点理解了
PT2262的12根地址线全部用上时,还有两个方面作用
1、自己用单片机进行软件解码,而不用PT2272解码。这样运用时候,单片机不要PT2262的数据操作,全部当成地址目的就是只用于识别身份。例如把PT2262的A11端通过按键开关与电源相连,只要PT2262按键按下,接受端单片机识别到前11个地址后,再识别到最后一个地址码为高,即PT2262的按键按下时就当作全部地址相同,就进行打开开关的动作。这样的运用是有意义的。
2、同样用PT2272,即PT2272的数据线全部用作地址线,当2262与2272的11根线的高低电平或悬空的设置完全一致时候,PT2262最后的地址线设通过按键接到高电平,而2272的最后一根地址线设为高。当PT2262按键按下时候,PT2272的VT端就输出一个短暂的高电平(几秒),只要单片机捕捉到VT高电平(单片机一秒时间可以跑完好几次整个程序),就当成发送有效,做相应的操作。这个与A方法比较,虽然用了PT2272,但单片机程序不用写解码程序,这个程序可能要0.4K长度,同时每一个电平码的长度的容限时间不易掌握,写得不好,就会遥控距离不远或远的可以,近距离却遥控无效。

网友B:
现在这些芯片已经落后了。
一般用1527之类的,管脚很少,不用外部开关编地址码,内置固定的。
解码一般用学习型解码芯片,可以自己用MCU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些芯片已经落后了。
一般用1527之类的,管脚很少,不用外部开关编地址码,内置固定的。
解码一般用学 ...

恩恩。我去查查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