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丝印找MOS管型号

楼主(2013-09-17):
如图,丝印为AA1T的mos管,有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吗?麻烦告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根据死马确定是MOS管?

根据电路分析,控制引脚是直接接单片机,单片机通过PWM可以调节输出。这管子的承受电流可达到4A。

网友B:
这么小的管子也可以过4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管子也可以过4A

有的,MOS管

http://www.mtsemi.com/cn/products.asp

网友C:
这个叫精密,哈哈

网友D:
那就搞个AO3401去试试

网友E:
这个AO3401我试过 效果还是不错的我现在专攻的就是仪表磁翻板液位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