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芯片ISP不兼容!

楼主(2013-09-17):
本来想用GD的芯片来替代STM32的,结果今天焊好了板之后,才发现没发下载到芯片里面!!
因为我的板载下载接口是ISP方式的,所以这个板算是报废了
看图: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这个芯片的呀? 正打算试用一下结果还没有开始就完蛋了。。。在线求救!

网友A:
具体什么情况?图片看不了啊?

网友B:
我试过用isp方式下载没问题的啊

网友C:
图片挂了??
用串口下载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您这不行可能是跟您的ISP软件有关,请用下面的软件尝试一下。
如果不行尝试选择不使用RTS和DTR。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这个芯片的呀? 正打算试用一下结果还没有开始就完蛋了。。。在线求救! ...

这个真心用过没问题的,就算不能用也不至于完蛋啊,言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挂了??
用串口下载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您这不行可能是跟您的ISP软件有关,请用下面的软件尝试一下。
...

这个软件也不行,我联系过GC的工程师刘涛,换了好几种ISP软件好像都一样的 哦  ,最重要的是,FLASH没法擦除,所以下载不进去,我怀疑是ISP命令不对。

网友D:
我试过是没有问题的,ISP的命令是一样的,锐鑫同创发的那个软件我也用过,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也不行,我联系过GC的工程师刘涛,换了好几种ISP软件好像都一样的 哦  ,最重要的是,FLASH没法 ...

请加我QQ1207710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是没有问题的,ISP的命令是一样的,锐鑫同创发的那个软件我也用过,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是否有问题。 ...

电路保证没有问题,我对ISP的电路已经很熟练了,顺便给你个链接看看我的ISP电路:

发布标准的ISP硬件电路图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1017&fromuid=541783

网友E:
我用IAP方式升级,没有问题。

楼主:
好吧结贴!  在GD的技术支持下,发现这是ISP软件的版本问题,采用最新版本的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GD芯片用过好几天了,发现和ST同类型的东东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哦,目前发现要完全移植ST的程序到GD里面来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GD芯片用过好几天了,发现和ST同类型的东东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哦,目前发现要完全移植ST的程序到GD里面来还是 ...

楼主移植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能否具体说说?

网友G:
图片看不了的。

网友G:
gd怎么会isp下载的呢?

网友G:
求指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gd怎么会isp下载的呢?

因为GD给我的介绍说完全兼容ST的,而ST的我比较习惯通过串口ISP来实现远程升级的,我的STM32 IC,所以我的产品设计的时候就是用串口ISP,没有预留STLINK通道。所以我刚拿到这个芯片的时候,就发现ISP方式没法下载进去。
其实换芯片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我做的产品是汽车电器,需要汽车级的芯片,但是ST的一些参数是不达标的,比如ESD等级达不到6KV。所以很头疼不知道怎么整的好,看到GD标注的一些参数还是蛮高的,所以想试着换来看看,后面我会把测试报告放出来大家看看。

ST的测试图片请看:https://bbs.21ic.com/icview-622072-1-1.html  ESD如何过6KV?

ISP软件 远程升级软件  来源:http://tieba.baidu.com/f?kw=stm32isp&from=prin

网友H:
看来还是等GD32送给我一个试用一下  然后再抄他们的原理图是最靠谱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为GD给我的介绍说完全兼容ST的,而ST的我比较习惯通过串口ISP来实现远程升级的,我的STM32 IC,所以我 ...

一直使用jtag,串口下载,这个还真得不太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使用jtag,串口下载,这个还真得不太注意的。

JTAG方式很容易被**哦,要是忘记加密,别人用JTAG就可以读出来,不适合产品。

网友I:
>>要是忘记加密

写入一段程序, 先检查是否加密, 若没有则加密

上电一次即可加密了

网友J(2020-09-17):
引用 楼主:
好吧结贴!  在GD的技术支持下,发现这是ISP软件的版本问题,采用最新版本的软件就可以了。
...

可以发下最新版的IS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