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3843原理图解释

楼主(2013-09-17):
如图所示,求大神详细解释下其工作原理

网友A:
3843 是开关电源里最常用的器件之一, 大都开关电源的书籍都会讲到这个芯片.
建议楼主看书吧, 那些书上有细致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3 是开关电源里最常用的器件之一, 大都开关电源的书籍都会讲到这个芯片.
建议楼主看书吧, 那些书上有细 ...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不是完整的开关电源,仅仅是一小部分。
要理解3843工作,看该芯片datasheet即可。但若想要理解3843驱动的开关电源,需要比较多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