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输入,给48v锂电池充电的方案

楼主(2013-09-17):
要求:最大充电电流1A,低于12v是输入关闭,求大侠指导

网友A:
找颗升压IC 啊
都不需要隔离

网友A:
后续自己加上电流 电压检测,基本的锂电充电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续自己加上电流 电压检测,基本的锂电充电模式

多谢大师,我也找了一些芯片但是升压不到那么高的电压,用LTC3786和LTC4000太贵了

网友B:
升压充电成本都不低……

网友C:
在输入端先分压再放一个检测电路MD7050,输入电压低了就关闭。升压充电可用MC34063拖动VMOS管,然后一个采样电阻取样电压送集成电路进行调整。

网友D:
贵的IC不是白贵的,效率很高!

网友E:
LM3478 便宜,电流模式的,可以限流,输出串个1R水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