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教次电路 帮忙分析下几个ic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3-09-17):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21908166\QQ\WinTemp\RichOle\(`$@K%31CZZ5C$}~H}4[JBV.jpg

网友A(2013-11-16):
看不清楚IC型号

网友B:
看不清也知道,是锁存器。

网友C:
看不清楚型号,从电路的连接方式看,应该是光电耦合器阵列,最大那个是单片机。光电耦合器阵列主要作用是隔离,保护单片机,单片机作用就不说了。

网友D(2014-01-15):
很明显是单片机,光耦。

网友E:
89S51很明显是MCU,那些“HEADER”似乎是光偶。。。

网友F:
你直接可以查ic资料啊!!

网友G:
感觉像是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