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数据采集卡 计数器

楼主(2013-09-17):
做一个设备,用的研华的PCL-812数据采集卡,其他功能都已经完成了,就是有个计数功能一直调不好。
在DEVICE MANEGER 里面,只有COUNTER 0 的TEST功能,接入一个5V的 10Hz信号,计数次数每秒加2000多;用LABview 做了个对COUNTER1的计数,接10Hz信号进去,也是数字每秒跳很多。
这个计数器使用的时候不是  从GATE 接入要计数的信号,再共下地就可以了么? 哪位大神给出个主意啊,谢谢了。分不是很多~

网友A:
SOURCE才是计数信号输入端,GATE是闸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URCE才是计数信号输入端,GATE是闸门信号

这个写错了、、GATE 一直直接接到 那个5V信号的,从 CLK 输入计数脉冲。 在VB写的程序里面,数字一直不动。。设备管理器里面的 数字式乱的,LabVIEW里面 写的程序数字也是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