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共模电感出现打火啸叫原因

楼主(2013-09-17):
最近有客户反映以下问题:
       做群脉冲的问题时,比如±2KV甚至更高的群脉冲等级时,前级的EMC部分的共模电感会出现拉弧现象或者出现明显人耳可听见的啸叫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共模电感拉弧或者啸叫原因?有什么措施可以改善这种现象?
     先抛砖引玉解释一下发生此现象的原因:
     1.共模电感的线圈的耐压等级低可造成此现象;线圈的匝数之间形成回路造成拉弧伴随啸叫;
     2.共模电感的爬电间距不够,直接形成拉弧现象伴随啸叫;
     3.匝数太多,匝间电容太大,也有可能造成此现象的发生;
     4.PCB布板造成的原因,也与爬电间距不够有关。
     大家集思广益再想想其他可能造成的原因和解决措施吧!

网友A:
绝缘漆呗破坏掉了吧

网友B:
PCB距离是否够2mm以上?

网友C:
我们也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浸下绝缘漆就好了

网友D:
有可能是短路了   或者能量过大

网友E:
还真没有做过这一块的。

网友F(2017-07-01):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现在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还影响到了后级开关电源的工作。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现在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还影响到了后级开关电源的工作。多谢 ...

主要是电感的阻抗大,一些高频高压信号主要集中在电感上,容易造成电感线圈击穿,从而打火,一般来说,减小电感,在同个绕组两端加防护,单层绕制共模电感,采用三层绝缘性等方法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感的阻抗大,一些高频高压信号主要集中在电感上,容易造成电感线圈击穿,从而打火,一般来说,减 ...

多谢!!我再试试,要是能解决,再来填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