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都没有加extern呢?

楼主(2013-09-17):
问个弱弱的问题,为什么开发板中的源码程序里的“.h”文件的全局变量和全局函数都没有加extern呢?

网友A:
头文件一般只放声明,而不放定义。
全局变量最好不要放在.h文件里,否则多余一次调用会导致重复定义。而全局函数在头文件里省略了extern,它还是声明。

网友B:
H文件贴出来看看。不用EXTERN是不行的。

网友C:
编译出问题了没有?extern是声明外来的好吧

网友D:
应该还是需要强制转换的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