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怎么用xilinx那个cordic核做对数运算哦?

楼主(2013-09-17):
datasheet都说了0 < X_IN <2 -X_IN * 4/5 <= Y_IN <= X_IN * 4/5 。。不过xilinx的PPT又说可以做。有人做过吗?求指导啊

网友A:
按手册办啊

网友A:
这个核毕竟是黑盒子,能知道的人不多啊

网友B:
还是手册重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手册重要啊

那肯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手册办啊

我就是按照手册的去输入啊。按照手册的example输入。输出结果都和手册说的不一样啊。所以才想问大家咋用arctanh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手册的去输入啊。按照手册的example输入。输出结果都和手册说的不一样啊。所以才想问大家咋用a ...

我没具体使用,结果如果不一致,肯定是哪里设置或者用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手册的去输入啊。按照手册的example输入。输出结果都和手册说的不一样啊。所以才想问大家咋用a ...

前提是IP没有bug

网友C:
手册很重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吧!!!

我想直接用xilinx那个core了。没用好。还要这就重新设计一遍cordic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具体使用,结果如果不一致,肯定是哪里设置或者用错了

.。我觉得就是设置错了。用错了。才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用过的。这个core我用来做开方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IP没有bug

应该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