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中使用harness处理总线bus时 编译出错

楼主(2013-09-17):
请教一下,下面的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编译整个项目时总是有警告,单独编译顶层文件时会提示有错误,说总线net重复定义。网上查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它总是提示 bus 处有问题,说net重复定义。我将两张sch中的网络标号改成不一样的,它还提示这样的错误。所以就改设置试一下,但还是不行。
a
b
上面图是两个原理图的信号。
---------------------------------------------------------------------------------------

上面这个图是编译整个项目时出现警告。
------------------------------------------------------------------------------------------

上面的左图是编译错误,右图是project option设置。
-------------------------------------------------------------------------------------------------------------

上面左图是按照右图设置时,编译的错误。
---------------------------------------------------------------------------------------------------------

楼主:
编译整个项目时虽然有警告,但是在pcb中,相应的网络标号都连接到一起了。
但是还不清楚为什么单独编译顶层文件时,会出现错误;
打开这个软件自带的examples中的一个项目,我单独编译它的顶层文件时就没有警告和错误,按照它的project设置来编译自己的项目仍然不行。

网友A(2016-07-05):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郁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整个项目时虽然有警告,但是在pcb中,相应的网络标号都连接到一起了。
但是还不清楚为什么单独编译顶层 ...

哪个例程?

楼主:
当时没试明白。软件自带的样例DB31。
1、单独编译某个单个文件时也会出现编译错误的情况提示网络重名,因为总线连接时BUS上的名字确实重名了,但是编译整个项目project时不会出现这个编译错误信息。

2、单独编译某个单独文件时不出现编译错误,是因为总线命名区别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