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今天发现在程序里添加无关紧要的代码,现象就变了,

楼主(2013-09-17):
我现在做一个无线接收的设备,今天发现当加入一些无关紧要(但是对调试有用)的代码。本来还能收到无线信号,加入之后就收不到了,可以完全确认加入的代码不会导致这个结果,但是确实这样了

网友A:
是加了之后才接受不到的,肯定和加的代码有关系,也许程序上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影响了时序之类的!

网友B:
那只是你自己认为而已

网友C:
时序问题吧

网友D:
加入无关代码相当于加入了延时,只能是时序的问题了。

网友E:
无线通讯是有时序的哦!

网友F: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原来的程序本身就存在着越界,但是未表现出来..

网友G:
可能是堆栈溢出呢。

网友H:
这个一般在时序或者内存上找问题

网友I:
程序执行时序,理清思路

网友J:
肯定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