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509寻址问题

楼主(2013-09-17):
由图可知,最大寻位地址可以达到24位,但5509A地址线只有14位,那么这样少的地址线如何寻址24位地址呢?

网友A:
14位地址线  你指的是外部寻址范围吧
而你列出的代码只能体现出来数据宽度吧

网友B:
5509的内部地址总线是24位的,你说的14位,是用做HPI和EMIF的地址线

网友A:
嗯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封装不同 可以的io线也不同 你该选bga封装

网友D:
自己定义io口读写的。

网友D:
没有必要使用emif之类的

网友E(2013-10-25):
我估计PGA封装的,地址总线比较多。你仔细看一下引脚定义那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