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的驱动IC与电容屏的检测

楼主(2013-09-17):
电容屏的驱动IC与电容屏的检测

目前CTP的驱动IC选择性还较少,相信明年或之后选择性会更多!现今的
CTP大多数驱动IC多为LCM、按键、控制显示的驱动IC转换而来。
CTP驱动IC有不同驱动方式,如弛张扬荡、电荷转移放大、电荷转移放大+电容AD转换、同步解调等等。驱动IC有支持单点触摸、多点触摸(两点触摸)的而且有不同的接口形式,如I2、USB、SPI等,目前I2C

比较常用!下面列出一些

CTP

的驱动

IC

或型号:

cypress,synaptics,pixcir,Elan,leadis,SSL,A

vago,sentelie,Atmel,EETL,

升达。敦泰,

Hiamx

等等!

现在研发准备把

CTP

嵌装在

LCD

之中即

LCD

就带触摸功能,用到的一款芯片就是

cypress

cy8c21434

IC

,但此研发还需时日,估计至少也需

年的时间!

大的知名品牌的

IC

商我们很难进去,目前国内配合的比较好就是苏州翰瑞

pixcir

、上

海新晔

A

vago

、苏州圆美代理的

Hiamx

等。当然通过代理也可拿到诸如

cypress

Atmel

、新

思的芯片,但通过稽核或技术上的对接就略显困难了!

只里详细介绍一下

cypress

cy8c21434 IC

的特点与功能!

Cypress

Cy8c21434

美国

cypress

公司

PsoC

条例芯片中的一种!

是一种新型的片上可编程系统

sopc

芯片,

片内集成了编程的数字与模拟系统,

可灵活地配置用户所需的各种功触摸块,

是一种真正具

有混合信号处理能力的片上系统

soc

该芯片在嵌入式设备上设计和实现了一种电容触摸

键功能。嵌入式设备(即主机

Host

)与触摸键模块之间通过

I2C

进行通信!

、该芯片的触摸程序可以实现液晶的触摸!

PC software/setup i_26exe

电脑软件安装程序!

该芯片的特点:

强大的

Harvard Archite Processor

M8C

处理器速度为

24 MH2

高速低功耗:

工作电压为

2.4V

5.25V SMP

片上开关模式,工业温度范围:

-40

+85

PsoC

)先进的外设:

个模型的

“E”

模块提供了,

二参比较

DAC

、单或双

位或

ADC. 4

个数字模块提供了,

-8 -32

位定时器,计数器和

Pwm CRC

PRS

模块,全双工

UART

SPI

Master

Slawe

。可连接至所有

GTPIO

管脚

、结合快复杂的外设:灵活的片上存储器

8K

的闪存程序存储

50.000

擦除

/

写周期

SRAM

数据存储在系统串行编程(资讯系统策略计划?)可部分闪存更新!拥有灵活的

保护膜式,在

Ftach EEPROM

仿真。

^+ B: O: D

、完备的开发工具:全功能在电路仿真器和编程器全速仿真!

128K

的跟踪存储器!

、精密的可编程时全中:内部

-+2.5%24/48MH2

振荡器,内部振荡器设看门和休眠!

可编程引脚配置:

所有

GPIO mA

驱动

.

拉、

下拉、

高正、

或开编驱动模式的所有

GPIO

多达

个模拟输入上的

GPIO

,配置中断所有

GPIO

!

、通用的模拟多路复用器:共同的内部模拟总线,同时连接的

IO

组合,电容式的传感能

力超强!

# V) X) k+ a!

l2 t, u+ L

其他系统资源:

I2C

接口通讯为主,

从机和多至

千赫,

用户可配置的低电压检测!

该芯片的应用:

可实现液品的触摸及点软安装程序

例如:

测试

1-I2C

总线变量记录的范例

Test2-Tach

转速带

I2C

输出

Test3-Cap-

第意识与

I2C

输出工程

Test4-ADC3-3

通道

ADC

输出

!

固件:

USB-I2C-1-22-

源桥固件

Usbtoiic

hex-usb

的固件

I2C

桥接

Oldpcbversion

hex

固件的

USB

转换板

Seria lnumber

exe-

工具

(它与另一个序列号生存固件文件)

`'

c* ^

`0 ~!

z/ ?/ N

example bet

工具

serialnumber

inf

工具的说明

. N0 B!

p4 ?) D1 |( v!

B+ L

X

在制造一款电容屏选择一款驱动

IC

尤为重要。

CTP

能动作,很多都做得到,但要动作好,

就不容易了!

除此之外,

CTP

产品的检验检测与驱动

IC

有着密切的联系,

检验

CTP

成品需

要使用的检验电子设备是需要驱动

IC

供应商提供他的通讯协议的,

所以使用的驱动

IC

不同

检验的电子设备就不相同!

电容屏的半成品检验,

成品检验:

电容屏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半成品均需要进行检验,

从而

保证产品良率!半成品的检验亦分成外观和功能检验两部分。

x

外观主要是脏污、划伤、折伤、透明度、外型尺寸、厚度等参数。

功能检验主要为电气性能:包含

Sensor

阻值(评价

ITO

蚀刻效果)

Sensor

Ag

通断、

sensor

绝缘效果等。

FPC

的检测,特别是

FPC

需打件

SMT

之后的检测不容勿视,该项检测需要驱动

IC

供应商

提供转接板来进行。成品检测:主要是功能性,线性及物理数据。

功能性及线性的检验所使用的检验设备均需驱动

IC

供应商提供他匹配的通讯协议!成品的

网友A:
lz这是要闹哪出??

楼主:
公司网不行。。。。不知怎么发了这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