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单片机可以处理语音数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17):
那要看是怎么个处理,有什么参数要求,否则问题无意义。

网友B:
语音视频好多都是用D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是怎么个处理,有什么参数要求,否则问题无意义。

谢谢chunyang老师的指点!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想开发 声控的蓝牙耳机,选用的平台是CSR8465。
所谓声控,就是 可以通过蓝牙耳机 语音拨打、接听电话,还可以语音发送短信。但CSR8465不能实现声控的功能,只能做普通的蓝牙耳机。
为此,我们想用 单片机+CSR8465来实现。单片机处理CSR8465的语音数据,进而实现声控的功能。因此就需要使用可以处理语音数据 单片机。

网友C:
处理语音数据的话,还是推荐dsp

网友D:
DSP是不错但是成本的控制比较高

网友E:
我觉得你应该开发一个手机软件,让普通的蓝牙耳机能实现你说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chunyang老师的指点!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像你这种情况的要求可比较高,最好使用DSP,至少也得是高速AR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应该开发一个手机软件,让普通的蓝牙耳机能实现你说的功能.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手机端的软件我们当然要开发,是作为蓝牙耳机的配套软件。但是蓝牙耳机端也需要实现相应的语音识别功能。
国内目前尚没有实现声控功能的耳机。据CSR的FAE介绍,CSR的flash版本芯片(如CSR8670)可以实现声控功能,但国内目前尚无产品推出,该版本的产品还处在研发阶段。

国外有实现声控功能的蓝牙 车载免提,如法国的parrot: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7.5.Z7WSvL

国内的蓝牙耳机,我们测试了两款:百唯斯、沁音公司的蓝牙耳机。测试情况如下:
百唯斯:借助一个语音中转平台,可以实现语音拨打电话;但没有语音接听电话的功能和语音发送短信的功能。
沁音公司的蓝牙耳机:可以实现 语音拨打电话;但没有语音接听电话的功能和语音发送短信的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手机端的软件我们当然要开发,是作为蓝牙耳机的配套软件。但是蓝牙耳机端也需要实 ...

我不了解手机系统,不知道第三方软件有没有对拨打、接听电话,发送短信等操作的权力.
如果有可以开发一个软件,所有的数据处理和操作都放在手机系统上,而蓝牙只做为语音的接收和传送.
这样实际不用蓝牙都可以达到你说的功能,一些手机有这种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了解手机系统,不知道第三方软件有没有对拨打、接听电话,发送短信等操作的权力.
如果有可以开发一个 ...

谢谢大侠的指点!

我也是刚开始是做蓝牙,而且对手机系统也不了解!:L

国内已有手机端软件(如附图):可以实现语音拨打、接听、挂断电话、发送短信。但国内目前还是没有一款真正的 声控蓝牙耳机,因此,我想问题不是手机端软件的问题,而是蓝牙耳机端(或车载蓝牙免提端)有没有解决的瓶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点!

我也是刚开始是做蓝牙,而且对手机系统也不了解!

惭愧!
以前搞过蓝牙音箱,用的是BC57F687A05,对蓝牙也没了解多少,只能根据数据手册搞.打样后达不到理想的通讯距离,花了很多时间调天线也没搞好,最后只能用别家公司的模块.

我的设想是这样:

因为电量的问题,语音控制功能不能一直开着,要设一个按键启动这个功能.
蓝牙连接手机后处于待机状态,按下按键启动语音控制功能,蓝牙这边只是把声音的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息传送给手机,手机要安装一个软件来处理语音指令,操作提示传给蓝牙的扬声器.

就是这样,只是我不了解普通的蓝牙芯片可不可以通过一个按键,从待机状态进入工作状态,而这时手机上的软件能不能得到蓝牙发送来的数据?我不明白你说的声控蓝牙耳机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惭愧!
以前搞过蓝牙音箱,用的是BC57F687A05,对蓝牙也没了解多少,只能根据数据手册搞.打样后达不到理想的 ...

谢谢大侠的指点!

我说的声控蓝牙耳机指的是:可以通过 蓝牙耳机语音拨打电话,接听或拒接 来电,还可以 通过蓝牙耳机 语音 发送短信等类似语音功能。

楼主:
找到了,如下图。但不知道有没有适合我的,还要再找找。

图一:

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惭愧!
以前搞过蓝牙音箱,用的是BC57F687A05,对蓝牙也没了解多少,只能根据数据手册搞.打样后达不到理想的 ...

diy1997大侠好:
我们准备用CSR8645开发蓝牙耳机。原理图设计已完成,下一步就是确定BOM表,layout。

听人说,蓝牙天线的调试有很大难度,需要找专业的天线公司,需要专用的测试设备,是这样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diy1997大侠好:
我们准备用CSR8645开发蓝牙耳机。原理图设计已完成,下一步就是确定BOM表,layout。

兄台,你这是问道于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