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配置

楼主(2013-09-17):
5502的UART配置不起来

网友A:
楼主详细说说

楼主:
首先 GPIO7 拉低 了。

UART输入 时钟 70.4MHz。配置波特率 接近 38.4K,因此 除数为 115(0x73).

UART_Config Cfg = {
0x73,
0x00,
0x03,//无校验,8-bit数据位,1停止位
0x00,//disnable fifo
0x00 };

这是 UART配置。
和单片机 UART 连接通信。

楼主:
示波器 看 DSP Rx  脚 有数据,在DSP里 我 用
while(UART_FGET(URLSR, DR) == 0 ) {;}  // 数据是否准备就绪
怎么死循环 停在这里啊

网友B:
接收管脚 明明有数据吗?

网友C:
就是读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示波器 看 DSP Rx  脚 有数据,在DSP里 我 用
while(UART_FGET(URLSR, DR) == 0 ) {;}  // 数据是否准备就 ...

是否准备就绪都过不去  就说明是某个引脚状态一直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