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红外传输音频信号

楼主(2013-09-17):
声音信号在20--20KHz,AD采样速度要在40K吧,但是红外传输速度怎么达到这么快呢?求解

网友A:
人耳的可闻频率范围大约是20Hz——20kHz。但并非传输声音就非要在这个范围,比如我们常见的电话,传输的频率范围大约只在300Hz——3.4kHz左右。

网友B(2013-10-29):
你是打算用430单片机进行数字传输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速率是跟不上的,看用DS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