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求助)cpld给AD芯片max125写时序,我没找到时间参数

楼主(2013-09-17):
求指点。。

楼主:
这是时序图

网友A:
给的图例面没有时间参数啊

网友A:
问问厂商吧

网友B:
在数据手册第 5 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的图例面没有时间参数啊

谢谢版主大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数据手册第 5 页。

谢谢啊!!真的在第五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大人

别客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真的在第五页..

找到了,就结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就结帖吧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积分不够么,只有等积分够了,才能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