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走线规则线长匹配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17):
有关DDR3布线等长问题.
现在我手里也有一块板正在画DDR3的等长问题,请您指教:
DDR3 八片正反面各四片 布线采用了fly-by拓扑结构 现在我地址线长度最长与最短的相差有1500MIL 长的原因是DRAM引脚扇出的长度较长 请问
扇出的长度也要算到地址线的总长度里面吗?
地址线组中长度相差1500MIL有没有关系?
我要做长度差缩小的话是在主线中做线长的调整,还是在负载线上做线长的调整?
以下是我现画的长度 请各位看看是否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 该做如何调整,谢谢.
以下是我板中各组线长度:
数据线最短组:777mil 最长组1200mil
地址线最短:4200mil 最长5700mil
时钟线:4500mil
PCB 八层

网友A:
:数据线最短组:777mil 最长组1200mil地址线最短:4200mil 最长5700mil时钟线:4500milPCB 八层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能回答.扇出线肯定算的
第二个问题:个人觉得能画等长最好了,我画ddr2和单根的等长线,组内差基本是3mil以内哟,差分对的话,1mil-2mil。反正就是多拖几下,成功概率高了嘛~地址线相差1200mil,这个要看datasheet了吧。一般ddr少地址线直接全部整等长,多的话,是可以再细分小组的,小组内必须登长,组之间的话,看datasheet吧。
第三个问题:无所谓,怎么好调整就怎么调整
顺便说一下,8个ddr3,8层板,哥,你要逆天啊~牛~
我们给汉普画的纯数字板,8个ddr2是10层-12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