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检测大约0.001mV的电势差,

楼主(2013-09-17):
仿真出来了,接上实物怎能就不行呢??
小弟模电学艺不精,来请教来了,

网友A:
都0.001mV了,你却还在用LM324。

网友B:
同意。。。噪声都大与0.001m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0.001mV了,你却还在用LM324。

我换OP07试试

网友:
信号太弱了 ,  加 调零  电路 ,用好点的运放看看。

网友C:
1uV的信号,不光是放大器选择,还要注意电源纹波,电磁辐射干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换OP07试试

OP07失调温漂超过0.5uV每摄氏度,温度变化两度,你那1uV就找不到了。

网友E:
仿真与实际相差太大

网友F:
1uV, 我感觉怎么有效可靠地传送这个信号到电路都是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G:
那用什么好

网友H:
你这电路必须使用双电源。汗一个。

网友I:
如果是低内阻的源可以用本坛有人做的nA级电流计试试

你这啥传感器啊,这么微弱,心电图都比这信号强

网友J:
1uV.输入失调电压要远小于这个才行。用精密运算放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低内阻的源可以用本坛有人做的nA级电流计试试

你这啥传感器啊,这么微弱,心电图都比这信号强 ...

今年电赛的绘图板题目,这是我现在想到的检测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那用什么好

考虑斩波自稳零运放。

网友K:
既要考虑失调电压,又要考虑温度漂移。
LM324失调电压是5毫伏级别的。
OP07失调电压是0.1毫伏级别的。
OPA335之类的,失调电压是1微伏级别的,温漂是0.02UV/度级别的。
噪声一般都在1UV以上了。

网友L:
这应该用高精度恒流源来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应该用高精度恒流源来做吧,

我们考虑过用1A恒流源来做,但是这样功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既要考虑失调电压,又要考虑温度漂移。
LM324失调电压是5毫伏级别的。
OP07失调电压是0.1毫伏级别的。

这么精密的运放,我们手工板应该搞不出效果~~~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们考虑过用1A恒流源来做,但是这样功耗太大~~

严格控制通电时间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网友M:
1uv难做了,运放不好找

网友A:
电赛做这个东西?!
出题的被驴踢了还是被门夹了?

网友N:
0.001你不用20左右的你达不到这个效果

网友O:
恐怕不是让你这么做.你应该看看其他队的作品了

网友O:
我估计差分放大会好些.脉冲供电会功率低点

网友P:
很好奇怎么被你仿真出来的。是没设好条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估计差分放大会好些.脉冲供电会功率低点

试过直接用AD7705的差分采样,效果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赛做这个东西?!
出题的被驴踢了还是被门夹了?

;P普通覆铜板的电阻率就差不多这样

网友Q:
用个好点的差分运放吧 再加后级放大

网友O:
必然用运放.并且,电流也很大.

网友R:
我知道两个不错的运放,Vos都在1uV附近,MAX4328/9和TLC2652AC

网友S: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低内阻的源可以用本坛有人做的nA级电流计试试

你这啥传感器啊,这么微弱,心电图都比这信号强 ...

你的签名很雷人

网友T(2013-10-18):
引用 网友J:
1uV.输入失调电压要远小于这个才行。用精密运算放大器吧。

高阻抗低失调运放

网友U:
引用 网友T:
高阻抗低失调运放

用OPA637吧,输入失调pA级的,虽然价格巨贵

网友V:
个人感觉这个应该很难吧,做好了应能卖钱了,应该不是换个高精度运放就能解决的事,希望哪位大师出来奉献一下
记得之前有个叫lymex的很详细的介绍过na级电流的测量方案,不过感觉小电压要比小电流更难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