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连续可调?这用单片机做还是有些难度的,不过可以尝试用PWM方式在单片机上实现的

网友B:
数模转换的频率, 自由控制.
这不麻烦, 可以用个定时器, 由定时器触发 DA 转换 (也可以在中断中启动).
下面的问题就是调整定时器的溢出率了. 我想不用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模转换的频率, 自由控制.
这不麻烦, 可以用个定时器, 由定时器触发 DA 转换 (也可以在中断中启动).
下面 ...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自动控制DA输出的模拟信号的频率,而不是DA的工作频率,比如说,输出的模拟量是一个正弦信号,如何使这个正弦信号的频率在300Hz到3.4KHz连续可调。

网友C: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这一块   没有涉足过

网友D:
频率连续可调就有些难度的了啊。。。

网友B:
我感觉这不麻烦. 数模转换的频率足够高的条件下.
信号的频率, 就看你给的 "数值" 了.
举例: DAC 100KHz.
用 正弦函数计算 333 个点 (或者查表). DAC 后依次 DAC , 就得到了 300Hz 的正弦波.
如果是 100 个点, 那就得到了 1Khz 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