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ST的DEMO程序不需要文件系统,而原子的加了……

楼主(2013-09-17):
我看了下原子的实验程序(USB读卡器)然后我又看了下,ST的关于USB的DEMO程序,发现ST的DEMO程序不需要文件系统,因此,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不需要文件系统呢,而原子的程序加了文件系统是为什么?

网友A:
我们的USB 读卡器例程,也没加文件系统哦。

网友B:
USB读卡器,stm32只是做的按扇区读写的底层,文件系统在电脑端实现的

网友C:
呵呵,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不需要完全理解,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用二极管的时候 是不是也需把原材料研究下为什么这样做。

网友D:
ST的DEMO程序只重在驱动USB,而不是给你提供一个完善的例子(包括多种文件系统),只让你看到一点现象,剩下的交由你自己解决。DEMO只是参考。向原子的他的历程是工程化的。是可以实际使用的。这就是区别。

网友E:
楼上各位都是高手   又学到一个知识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