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指针与数组

楼主(2013-09-17):
ST, RS
A.  char *str[] = {"guest"};
B.   char *str[3]; str[1] = "guest";
C   char str[3][10];  str[1] = "guest";
上面这三个选项,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说明原因。谢谢啦

网友A:
A,B是对的
C错的理由是str[1]的值在编译时已确定,是一个不可修改的左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B是对的
C错的理由是str[1]的值在编译时已确定,是一个不可修改的左值

这种不能叫左值了
应该说不能用作左值

网友A:
那楼上觉得什么能叫左值

网友C:
左值(lvalue) 是B语言[1]/C语言[2]/C++语言[3]等类C语言中的一类表达式。“左”(left)的原意是指可以放在赋值符号“=”的左边,但其实也表示能作为&和++等操作符的操作数(B语言中已经如此)。

网友A:
很显然++操作符不适用于const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