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高深的软件问题,模块划分,类关系

楼主(2013-09-18):
问一个“高深”的问题。

假如有 160*384 的一个lcd屏,
1. 屏上划分为n个区域
2. 有些区域显示字符,有些显示图片。
3. 字符涉及到不同国家,不同长/宽的字库点阵结构,
   还有印度泰米尔文那种不等宽的变态字体。
4.字库点阵和图片,有些存储于SD卡,有些存储于串行flash中。
5.字库和图片是通过串口,按照一定的协议从PC上载入SD卡或者flash中的。
...........

请问,从C++的角度
  1.我要构建几个类?
  2.相互间依赖调用关系?

再请问,c语言的角度。
要几个模块,这些模块结构勾连关系几何?
才能既显得层次分明,又能够使模块代码在别处可以复用。

网友A:
sd卡带文件系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卡带文件系统么

没带

网友B:
参考组态HMI 屏即可。

网友C:
同意楼上,字符、图形等各种构成元素分别写成C函数,类似TURBO C的图形函数,调用一下完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字符、图形等各种构成元素分别写成C函数,类似TURBO C的图形函数,调用一下完事。 ...

楼主是想做一套完善的、低耦合、良好复用性,易于拓展的gui组件。

//字符、图形等各种构成元素分别写成C函数,不分层次吗? 如何复用?

网友E:
类划分完全根据应用来确定的, 粗略地看看
1. 屏上划分为n个区域                                       --- 应该有屏类 派生 区域类
2. 有些区域显示字符,有些显示图片。                        --- 图形类 派生 字符类
3. 字符涉及到不同国家,不同长/宽的字库点阵结构,            --- 字符类要提供不同点阵结构的成员
   还有印度泰米尔文那种不等宽的变态字体。
4.字库点阵和图片,有些存储于SD卡,有些存储于串行flash中。  --- 应该是数据存储类
5.字库和图片是通过串口,按照一定的协议从PC上载入SD卡或者flash中的。--- 数据接口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组态HMI 屏即可。

HMI?百度搜索了下,传说中的“人机界面”。 貌似都是产品啊,没有代码可参照。

网友F(2013-12-20):
引用 楼主:
HMI?百度搜索了下,传说中的“人机界面”。 貌似都是产品啊,没有代码可参照。 ...

诺基亚那个塞班 叫啥来着 系统 现在都用他写屏

楼主(2014-03-16):
引用 网友E:
类划分完全根据应用来确定的, 粗略地看看
1. 屏上划分为n个区域                                       -- ...

这个分析得有些靠谱,貌似工程浩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