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脑,安装protel 的时候诡异的问题。急。。。。

楼主(2013-09-18):
新电脑,安装的时候诡异的问题,电脑有两个用户,一个数管理员一个是来宾用户,装完后管理员身份不能打开protel文件也不能出现DDB那个界面,而来宾用户可以打开protel文件但是不能添加库文件,装了无数多次,请高手指点啊,急。。。谢谢!

网友A:
啥系统啊?
win7 8建议不要玩99了
如果是xp,管理员登陆 安装在D盘 试试

楼主:
win 7系统 64位的,同事的可以用啊,我的以来宾用户可以打开文件,但是不能添加库,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系统啊?
win7 8建议不要玩99了
如果是xp,管理员登陆 安装在D盘 试试

弄了无数次了 可以装一个xp虚拟机不?

网友A:
win7 就是库的问题
楼主可以这样,再别的电脑上 把你的库 都放在一个PCB文件里面 要用的时候,直接用这个文件,再另存,封装不就加载了?

网友A:
建议楼主升级 AD cadence pads 高端上档次啊,

网友B:
装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