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编译器问题?

楼主(2013-09-18):
请教,在MPLAB里面用picc编译器,为什么编译过程会提示芯片头文件里面已定义好的名称?

楼主:
请教,在MPLAB里面用picc编译器,为什么编译过程会提示芯片头文件里面已定义好的名称未定义?

网友A:
自己去头文件内看看到底怎么定义的 自己又是怎么引用的 不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asm
        bsf   STATUS,RP0
        call  3FFH
        movwf OSCCAL
        bcf   STATUS,RP0
        #endasm
在里面写了以上,编译结果提示RP0、STATUS及OSCCAL未定义
static                bit        RP0        @((unsigned)&STATUS*8)+5;这些头文件定义好了的,我引用
又没有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asm
        bsf   STATUS,RP0
        call  3FFH

喜欢玩汇编 去用汇编写好了 何必用PICC呢
真想用 就去看看PICC的手册 里面有介绍的 不看就想当然的写
你也是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