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请教PADS layout导线拐角处出现小方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9-18):
如下图所示,导线拐角处的绿色小框。我是用layout和router同步的,从router同步到layout就看到有个绿色的小框。是间距不够的DRC?

网友A:
是你的线不在栅格上,有时候是这根线的头尾处不在栅格上。可以用来查看画线是不是有小的多余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线不在栅格上,有时候是这根线的头尾处不在栅格上。可以用来查看画线是不是有小的多余的线。 ...

谢谢!

网友B:
工具——选项——routing——show track  打钩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选项——routing——show track  打钩就没了

不在栅格上的话  会对生产造成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在栅格上的话  会对生产造成影响吗?

没什么影响

网友C(2015-06-10):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