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18):
如附件所示电路,按照三极管工作理论:VE=VB-0.6V,且B,E两个极上面的交流信号幅度与相位等均是一直的,那么,我在保持B极上下拉电阻不变,RE电阻也不便下,增大RC的电阻值,按照理论上讲,输出波形的下半周期出现截止现象,那么此时的E极上面的交流信号也有截止现象吗?实际测试时E极的交流信号也出现了截止现象;但我们没有改变VB,VE的直流偏置,那么VE上面的信号应该与没有修改RC之前的波形一直,没有截止才对啊?这两种现象怎么冲突了呢?还希望大家能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A:
正常情况下,Ie基本和Ic相同。既然Ic没了,Ie还能正常吗?

网友B:
搞错了吧?!不是出现截止而是出现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错了吧?!不是出现截止而是出现饱和!

我说的是输出波形下半部分被截掉,那VB不变,VE也就应该不变,那VE上面的交流成份也应该不变,VE上面没有交流信号下半部分截掉才对啊?这个与实际测试矛盾的,怎么解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Ie基本和Ic相同。既然Ic没了,Ie还能正常吗?

那VB不变,VE也就应该不变,那VE上面的交流成份也应该不变,VE上面没有交流信号下半部分截掉才对啊?这个与实际测试矛盾的,怎么解释呢?三极管在正常工作时,不是VE=VB-0.6V吗?VB输入信号不变,那我在只改变RC电阻下,VE应该也不变吧?

网友B:
发射极的信号与基极信号同相!下半部分截掉是截止失真,上半部分截掉是饱和失真。
集电极的信号与基极信号反相,下半部分截掉是饱和失真,上半部分截掉是截止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极的信号与基极信号同相!下半部分截掉是截止失真,上半部分截掉是饱和失真。
集电极的信号与基极信号 ...

那当我保持其他参数不变下,只增大RC,此时是饱和失真还是截止失真呢?发射极上面的交流成份也会一起失真吗?

网友B:
RC增大,其最大电流减少(受RC限制),你说是饱和失真还是截止失真?

网友B:
再说的明白些:集电极电流想大但大不了,是饱和还是截止?发射极电流近似等于集电极电流。集电极电流都饱和了,发射极呢?你说会不会失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当我保持其他参数不变下,只增大RC,此时是饱和失真还是截止失真呢?发射极上面的交流成份也会一起失真 ...

上面2位都说了
是的,射极很容易也出现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2位都说了
是的,射极很容易也出现失真

那此时VE=VB-0.6V的计算方法还成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说的明白些:集电极电流想大但大不了,是饱和还是截止?发射极电流近似等于集电极电流。集电极电流都饱和 ...

那此时VE=VB-0.6V的计算方法还成立吗?

网友B:
这个近似成立,但是,你的VB是恒定的吗?难道VB是理想的?偏置电路没有等效内阻?信号源没有内阻?

网友D:
其实这个问题与我之前的困惑一样,要记住的是三极管的输入特性,ube的微小变化会导致Ib电流的大变化,所以ube虽然近似等于0.6v这个条件依然成立,但是ib电流却可能发生大的变化

网友C:
成立!但此时,Vb已不是那个Vb了

网友E:
还要加上一句:此时需要考虑发射结整流。

楼主:
勉强想通了一点,RC增大后,三极管的最大允许IC电流减小,由此导致输出失真,IC的减小导致IE一样减小,IE*RE的交流幅度也就一起减小了,此时,对于直流而言,仍然存在VE=VB-0.6,但对于交流信号而言,已经出现失真,即此时对于交流信号而言已经不再满足VE=VB-0.6,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C:
勉强对了1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勉强想通了一点,RC增大后,三极管的最大允许IC电流减小,由此导致输出失真,IC的减小导致IE一样减小,IE*R ...

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F:
我也很纠结这个问题,按电流说的话我理解,按电压我就不理解了,总觉着发射极电压不应该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那么回事。

大师,能再给点更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也很纠结这个问题,按电流说的话我理解,按电压我就不理解了,总觉着发射极电压不应该变。。。 ...

以你的积分应该纠结
提示:图中Vb=2.6V怎么算出来的?当Rc增大甚至饱和时Ie还有那么大么?

网友G:
Rc增大,Ic的电流减小,Ve的电位变低,Vbe增大,可能进入饱和区,不管输出还是e点都一样,只不过输出与e点相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勉强想通了一点,RC增大后,三极管的最大允许IC电流减小,由此导致输出失真,IC的减小导致IE一样减小,IE*R ...

Ve减小,Vb不变,Vbe增大,Ib增大,Ic增大,三极管进入饱和区。

你少说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