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不吝讲解其电源模块工作原理

楼主(2013-09-18):
或教小弟判断其在电压不稳情况下最可能烧坏的地方,只能悬赏50,分值不多,谢谢了

网友A(2014-07-02):
网上有电源芯片,查看他们提供的经典电路说明你会有所收获!

网友B:
采用了 ACT8796,  功能是六通道集成电源管理IC, 内部都为 LDO, 看看功能图.

详细看芯片数据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