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和MOS搭的电源,求详解

楼主(2013-09-18):
图1和图2的输出电压是如何得到的?谢谢!

网友A:
LDO。通过负反馈环路控制mos的在线性区的工作点,实现的。通俗的说就是调整mos的电阻使其分压。

网友B:
图1:Vout=(Vrfe/R2)(R1+R2)=(4/3.3)(1.5+3.3)=5.82V
图2:Vbus=(Vrfe/(R6+R7))*R7=(5/(22+39))*39=3.19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1:Vout=(Vrfe/R2)(R1+R2)=(4/3.3)(1.5+3.3)=5.82V
图2:Vbus=(Vrfe/(R6+R7))*R7=(5/(22+39))*39=3.197V ...

主要想了解运放和MOS为什么能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