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PIC单片机能输出125khz频率吗

楼主(2013-09-18):
如题,求大神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PWM  定时器 主频率够高的话 都不是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见解!!!

网友C:
没问题。

设置MCU的PWM输出即可,现在PIC16F1XXX都可以达到32M频率了,输出125KHZ的PWM频率输出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

设置MCU的PWM输出即可,现在PIC16F1XXX都可以达到32M频率了,输出125KHZ的PWM频率输出很轻松。 ...

请问yewuyi大神,如果主频要达到32M外部晶振至少得多大,还是说只能由内部振荡器倍频得到,内部振荡器频率不是不稳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yewuyi大神,如果主频要达到32M外部晶振至少得多大,还是说只能由内部振荡器倍频得到,内部振荡器频 ...

PIC的内部RC振荡还是比较稳定的,你看手册中的电气指标就知道了。

外部晶体振荡频率也是可以倍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的内部RC振荡还是比较稳定的,你看手册中的电气指标就知道了。

外部晶体振荡频率也是可以倍频的。 ...

才开始学,我再看看,谢谢指导

网友D:
125K确实很轻松的。不过晶振最好是2的倍数,这样最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