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CCD技术请教

楼主(2013-09-18):
各位,我现在用线性CCD相机检测一根医用输液管的位置,原理是通过反射光来检测到管子,这个也实现了,问题是我现在在管子的周围黑色区域内放了些水,这些水的反光强度严重干扰了管子的检测,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将水的干扰去除掉,谢谢!

网友A:
联系我,我来给你想办法xzq1019@163.com

网友B:
偏振片   或者用汽车上的那种反光膜  原理应该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振片   或者用汽车上的那种反光膜  原理应该类似

偏振片可以把水的反光过率降低,但是也会相应的把塑料管反射回来的光线也给降低掉吧,这样检测塑料管也会出现问题的吧,您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