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信号偏高

楼主(2013-09-18):
群里的前辈,最近在查看电路输出信号时,发现输出的信号“整体抬高”,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忘前辈指导一下
液晶COM0-----S23 这些引脚输出的信号整体抬高了
(电源3.0V 一切正常,也没有抬高)
望前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测试时的参考地?…A GND…D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时的参考地?…A GND…D GND…

这些地正常的,但是一旦测试信号,整体信号就上浮1V左右,如原本信号时爱0--3V之间的范围,现在变为1--3V之间的范围了

网友B:
图太小 看不清楚,搞个PDF 的来吧
你关键看看单片机 液晶口的地
另外,液晶信号时要用示波器看的,万用表不准的
再看看单片机手册 看看液晶驱动那章

网友B:
量下你AGND DGND 之间有无电压?
断电量 2者电阻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下你AGND DGND 之间有无电压?
断电量 2者电阻多少?

恩,谢谢指导,之间的AGND,DGND用短接在一起了(之前用磁珠),感觉都是无异常
引用 网友C: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赞一个,刚路过

网友A:
大神耐心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