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检测电路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

楼主(2013-09-18):
电阻检测的实际电路如图所示RX为被测电阻,P、N管实现电阻的开关,BT1代替实际的一个电容泵电路,保证P管可以正常打开,其输出电压为1.74V左右,12V和-5V电源的电势都是相对于GND的,GND相对于GNDH为240V,也就是说当P、N开关打开后由于运放的虚短特性,相当于有一个240V的电压作用于RX上,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电容泵电路也就是运放的负端直接接RX到GNDH的话,RX的电阻从10M~100M变化时,运放的输出都能满足于线性变化,采用本方案后,发现运放的输出受电容泵的频率的影响,只有一段可以满足线性输出,无法满足实际需要。而且将电容泵电源换为直流线性电源时,直流线性电源的电压也为1.74V时,运放输出会偏离理论值较多,如RX为20M时,运放输出的理论值为2.4V但是实际只有2.1V,如果直流线性电源的电压为5V时,运放直接输出-5V,貌似控制P管的开关的电源对运放的输出有影响,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有什么描述的不详尽的敬请指出,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另外祝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A:
LZ将BT1换成电池试一下,如果正常了就是电荷泵和直流线性电源与GND之间有漏电,直流或交流漏电都会有影响。

网友A:
BT1,P1,R2最好独立一块PCB,只用两根线和运放板相连,彻底断开可能的漏电回路。

楼主:
换电池试过了,和用线性电源的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电池试过了,和用线性电源的现象是一样的

BT1,P1,R2是独立的pcb板子吗?那就比较奇怪了,呵呵。
电路原理没有问题。

请问LZ那个电阻RX是普通的电阻吗?还是传感器?

将RX取走,看看输出是否为零。再将R1 NC8改成电池供电,用独立PCB,再看看。

楼主:
除电阻RX外都是在一个板子上的,RX是普通的电阻,将RX拿走后输出为零,用两个N管做对管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电阻RX外都是在一个板子上的,RX是普通的电阻,将RX拿走后输出为零,用两个N管做对管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

用两个N管做对管应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按LZ描述,可能是电阻有电压系数 或者 漏电。

先看电阻有没有 电压系数,将电路接成最简单形式,RX接LF353D的-端 和 GNDH,BT1等元件取消,改变RX的值,看看V_OUT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则电阻有比较大的电压系数,更换1W以上的功率电阻,应该可以得到正常的V_OUT。

如果没有电压系数,再检查漏电,看哪个部分漏电。

网友B:
RX为20M时,运放输出的理论值为2.4V,这个怎么得到的?

网友C:
可能是你的RX测试电流过小的原因。你算算当加上被测电阻。RX通过的测试电流应该近似等于Vout/R1,电流应该是nA极的。所以放大器,还是什么电荷泵电路电池等等。你都要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