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bin和hex文件互转的工具

楼主(2013-09-18):
求一个bin和hex文件互转的工具。文件大小最好要大于220k的。哪个大侠帮个忙呗~:P

楼主:
沙发妥妥的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t叔了~~

网友A:
hex格式有多种,看仔细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x格式有多种,看仔细了,哈哈

我要的貌似就这个~虽然文件大了他会死机。。。不过220k的文件死个5分钟就好了~~

网友B:
看看这个
[url=home.php?mod=space&uid=3148]@echo[/url] on
.\ouput\HEXBIN.exe .\ouput\fw.hex
.\ouput\bin_to_crcbin.exe .\ouput\fw.bin 32768
rem del .\ouput\*.obj
rem del .\*.lst
@echo off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的貌似就这个~虽然文件大了他会死机。。。不过220k的文件死个5分钟就好了~~ ...

51hex只支持64K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hex只支持64K的哟.

恩。虽然最大64k不过,强行让它转200k的玩意,也可以用。不会错。只是会有些慢而已。

网友D:
这玩意转STM32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转STM32的不行。

可以啊~。我转了下比对了下貌似没错

网友E:
下下来试试~~

网友F(2020-05-26):
编译器软件就可以